帮人录的结婚视频给删掉了!恢复后花屏!

楼主(2014-01-16):
dv采集到电脑上的!文件有一个G大。不小心给删除了!找了个恢复软件给恢复了!但是只有最开头的一帧是好的,其余的花屏!
谁有好用的avi修复工具给一个!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注册企业版的数据恢复大师试下

网友B:
l楼主的数据被覆盖过了,不然一般处理出来就是正常的啊,用 易我 或者 数据恢复大师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注册企业版的数据恢复大师试下

在网上找来半天都是试用版!你有没有企业版的注册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l楼主的数据被覆盖过了,不然一般处理出来就是正常的啊,用 易我 或者 数据恢复大师都可以的{:4_1 ...

删除以后立马省悟,直接就开始找软件恢复!绝对没有覆盖!

网友C:
只是删除,没有做别的操作,恢复肯定能播放的,软件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删除,没有做别的操作,恢复肯定能播放的,软件不行吧。

finaldata企业版恢复的!扫描了10好几个小时!

别的软件没有找到破解版的!

网友:
删除后最好把硬盘下到其它电脑上恢复,不然你如果在C盘、d盘安装软件,运行程序都可能覆盖数据

网友D:
恢复出来的不好修复,建议换软件恢复,估计文件大了,一般的软件支持得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恢复出来的不好修复,建议换软件恢复,估计文件大了,一般的软件支持得不好

用易我试用版什么的根本就扫描不出来这个文件!

网友:
只是做了删除操作,应该不会很麻烦。建议用超级数据恢复软件、数据恢复大师、R-STUDIO试试看,应该有明显效果的。

网友:
恢复大文件用winhex效果会好些

网友:
不可能吧?

网友:
用数据恢复大师试试

网友:
我明白为什么找不回来了!因为我恢复的1G的文件远远没有原文件大!保守估计原文件应该在10G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