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白屏故障

楼主(2014-01-16):
一台长城M9WE15显示器关机白屏,显示器关机重开 一切正常 ,有的时候要重启个2-3次  正常后正常使用不白屏, 待机后 依旧白屏 再次重启 又好了  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A:
像是电解电容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是电解电容的问题

有个25V 1000uf的电容 鼓包  换了之后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25V 1000uf的电容 鼓包  换了之后 故障依旧

把所有电容换了

网友:
是不是信号线和ADJ线接反了?

网友:
长城的屏线容易出问题

网友C:
貌似是on和adj接反了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是on和adj接反了就会这样

、还没遇到过   高手求救

网友:
是IC芯片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待机时检查on

网友:
感觉像高压板 开关控制 出问题了

网友:
首先你该查查驱动板到电源板的EN(灯管开启)信号,如果关机后这个信号还有(2.5-5V之间)就点亮灯管,肯定就是白屏啦,顺着这条线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