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听台式机发出的故障报警声?求帮助

楼主(2014-01-16):
台式机总共有几种故障报警声?分别代表什么?求帮助....

网友:
只知道内存和显卡报警。

网友A:
D    D   D     D  内存
D 一声   显卡就检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    D   D     D  内存
D 一声   显卡就检完了

内存的报警声不规律是吗?显卡的报警声一样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报警声不规律是吗?显卡的报警声一样是不是这样的?

有些主板不过内存和显卡没有出现报警音的也有,自身是不带蜂鸣器的。

网友:
长声不断响:内存条未插紧。 一短:系统正常启动。 两短:CMOS设置错误,需重新设置。 一长一短:内存或主板错误。 一长两短:显示器或显卡错误。 一长三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一长九短:主板BIOS的FLASH RAM或EPROM错误。

网友:
买个帝鑫诊断卡有说明或者找度娘啊 多的很

网友:
诊断卡那本说明书后面有呀!!

网友C:
楼主真是太懒惰了,就这样问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太懒惰了,就这样问问题吗。

额。。那需要怎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