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看看这两个PWROK

楼主(2014-01-16):
RT8855IC芯片 第一脚是PWROK 47叫是PWRGOOD 47脚是发给南桥的CPU电压好信号  那么第一脚是PWROK是怎么来的  有点迷糊 请求各位大神给小弟说一下  感激不尽 多谢

网友A:
这个得到实际的电路图中去看的吧

网友B:
是其他芯片发给电源管理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到实际的电路图中去看的吧

要是能找到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其他芯片发给电源管理芯片的

第一脚的PWROK是不是不要去管它?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
没有图纸的话只能说是别的信号的开启信号

网友D:
楼主应该看看PDF  WROK Input Signal.       1脚是输入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看看PDF  WROK Input Signal.       1脚是输入引脚

谢谢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过  哈哈  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E:
VTT PWROK,是VTT 电压好的意思,这个芯片要收VTT电压好的信号后才会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VTT PWROK,是VTT 电压好的意思,这个芯片要收VTT电压好的信号后才会进入工作状态

VTT电压从哪里过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VTT电压从哪里过来的

鬼知道,你只是问这芯片的引脚功能,又没有电路图给我们看,你把我当神仙啊,什么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鬼知道,你只是问这芯片的引脚功能,又没有电路图给我们看,你把我当神仙啊,什么都知道

老大 我要是有电路图  我自己就看了 不就是没有电路图才请教的吗 淡定淡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VTT电压从哪里过来的

北桥供电正常后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北桥供电正常后发出的

修这么长时间了  还真没注意过这个信号  兄弟 你确定是北桥发来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脚的PWROK是不是不要去管它?

这个信号和一定要有

网友G:
找个类似的电路图一看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和一定要有

那谢谢你 能帮这个信号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大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个类似的电路图一看就清楚了

你和我说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