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不显示维修一例关于这问题讨论

楼主(2014-01-16):
YESLCY81说Y450的CGCLK_SMB/CGDAT_SMB=PDAT_SMB/PCLK_SMB由Q28/29导通需示波器测量。我决得用内存假负载常用的手段,没必要用示波器测。这种跳变就应该测内存那块电路。

网友:
Y450显卡也容易坏还有就是小板上的一个管子

网友:
Y450有通病哦。

网友:
这个测不准吧!!有电压没有波型那表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