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G31H主板上双核CPU就没有CPU核心供电 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4-01-16):
我手上刚刚回收了一块C. G31H主板 可以上赛场的赛D的CPU就行 上不了双核CPU  一上双核U CPU就没有压出来了 好奇怪的问题啊 哪位高手来指导一点小弟

网友:
测下VID对照一下

网友:
这就是不支持啊

网友A:
看官网上:支持Intel® Socket 775接口Core 2 Quad/Duo/Pentium E/Celeron 4XX处理器,支持1333/1066/800前端总线   应该不支持新的双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官网上:支持Intel® Socket 775接口Core 2 Quad/Duo/Pentium E/Celeron 4XX处理器,支持1333/1066/80 ...

G31主板怎么可能可能上不了420的CPU 我现在上420和E5300也上不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上双核CPU就不工作了 哎 难修啊

网友:
谁说G31主板不支持E系列的CPU 一直都支持的好不好 不知道主板是什么问题了 哎

网友:
嗯嗯 好 我测试一下

网友:
查一下VID组合

网友:
G31上420是能上的,测芯片 的VID, 还有换芯片,CPU座子,BIOS 北桥!

网友:
呵呵   修好了   告诉我们啊

网友:
需要在BIOS里面加入CPU的微代码,如果刷最新的BIOS能解决最好,不行就从其他类似的能支持的BIOS中提取出微代码 替换到这个板子的BIOS中。以前干过  好几年了 具体怎么弄忘记了  但是肯定性 我弄成功很多板子

网友:
刷刷BIOS呗

网友:
上E3400可以和E2100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

网友:
先换个BIOS看下…………不行查VID组合....试换个IO看下...有的VID是IO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