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我的兆信350D电压变成50V了,不可调

楼主(2014-01-16):
如标题,我的一台兆信350D的直流电源在修一台
笔记本
的时候,笔记本大短路,把我的电源给搞坏了,变成50V了,并且不可调了,有谁碰到过啊,是哪里坏了,在线等
笔记本

网友:
能修电脑主板,不会修电源?拆开后测量一下调整管是否击穿?

网友:
哈哈,这个我知道,我的这个型号经常修的,我2台这样的,基本用1年多点就要换那个金封的三极管子

网友:
换这个管子吧,修好给点分

网友:
MJ3055这2个管子坏了

网友(2014-03-06):
楼主这个电源是不是所有的机子都看得到待机电流,我记得兆信有款有些机子的待机电流看不到。

网友:
主要是看看3055大管子的E级的0.5欧姆的电阻是不是坏了呀,我的也是这样的,查了半天,原来是这个大功率电阻坏了电压就不可调的

网友(2014-04-29):
我现在用的额也是这个型号 6年了 没出现过问题 先收藏了

网友(2014-08-23):
这个电源是不是所有的机子都看得到待机电流 管子坏了

网友(2014-11-18):
这个牌子质量真是不咋的.

网友:
这个牌子质量真是不

网友(2015-04-15):
我的是多用的,换了管子电压调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