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不触发

楼主(2014-01-16):
此为通病 CMOS放电即可

网友A:
楼主淫才啊,通病一般是待机芯片挂。。。。。

网友:
学习了,已后修机,遇到都要放下电试试,哈哈

网友:
有点像台式电脑的思路了
先放电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淫才啊,通病一般是待机芯片挂。。。。。

同意LZ的看法,修了二台都是待机芯片挂了

网友:
呵呵   要都是这问题那就好整了

网友:
一般都是 待机芯片坏。。 通病  不过芯片也比较贵

网友(2014-06-18):
有这么简单吗

网友:
呵呵 放电就好的只是占少数哦 不过凭运气呗

网友:
对,还是3  5V芯片坏的比较多

网友:
换待机芯片D95280

网友:
这种机器我修的系统供电比较多

网友:
现在一个也是不触发的E420放电不可以,看来楼主是人才

网友:
现在有一台,待机分别为3V 和 2V,应该是待机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通病D95280啊

网友:
同意LZ的看法

网友(2014-08-02):
我不同意楼主的看法,地球人都知道的这个本本是待机芯片D95280的问题,要是放放电那么简单,那钱就特么忒好赚了吧!

网友:
95280容易坏!上次修的待机0•02,有3v 5v供电,不开机,没反应,后来试试的态度换了待机芯片,修复了

网友:
换95280的倒是遇到了,放电就好的话那还真省事了 嘿嘿

网友:
放电就好,不能算是通病吧,大部分是放电不好呀

网友(2014-11-12):
管他呢,试试放电,也没啥坏处,恭喜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