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海尔R410掉电

楼主(2014-01-16):
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本人不幸接到一台海尔R410掉电的机子,用1分钟就掉电,吧温控芯片去掉还是掉电,怀疑是哪虚了,用热风枪吧能吹的都吹了,还是一样,BIOS也刷了,桥也做了,无奈了。。。。大大们有新发现不

网友A:
到哪里掉电,进到BIOS里面掉电吗?进PE掉电吗?每次都是准时一分钟掉电?

网友B:
月饼 老师说 掉电  查PG
先查看 有几个PG

网友C:
是不是广达代工呀。。。查PG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哪里掉电,进到BIOS里面掉电吗?进PE掉电吗?每次都是准时一分钟掉电?

都掉的。。。时间就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月饼 老师说 掉电  查PG
先查看 有几个PG

是POOWGOO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广达代工呀。。。查PG呀。。

好像是的

网友D:
查一下是不是哪里有微短的!

网友:
电压都出全了吗

网友:
都能正常显示的  就是进系统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是不是哪里有微短的!

。。。能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