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电流跑1.4左右 不显示

楼主(2014-01-16):
此故障为 北桥故障 为通病
通病

网友:
这个是通病 我遇到过两台

网友:
这个估计过几天就会回来了,我的之前也是这样,加焊北桥用了几天,后来重植显卡了

网友:
已经修N 台了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坏的故障率多,应该和简单就能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