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GF9600GT-GX5盘古版V1.0不能点亮,哪位修过的师傅指点一二

楼主(2014-01-16):
测得显存供电管理芯片 CAT7551数据如下(显存供电和核心供电电压为0V)
1脚BOOT 11.79V
2脚FS/DIS 0V
3脚COMP 0V
4脚FB 0V
5脚LDO-DR   0V
6脚LDO-FB 0V
7脚GND 0V
8脚VCC 12.6V
9 10脚NC
11脚 LGATE 0V
12脚PGND 0
13脚PHASE 0V
14脚UGATE  0V

网友(2014-02-16):
先修核心供电

网友(2014-10-22):
你查查芯片供电有没有先啦,这个IC要原型号换上先得,没有代换的,APW7067,ISL6549可以换上去有2.5左右电原压但太高的,要改动一下电路电阻先得

网友(2015-12-23):
是不是gpu供电出来 才有现存供电啊 现在两路供电都没有 有那位师傅知道的 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