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68.1.1 打不开 很慢

楼主(2014-01-16):
昨天设置一个路由 可是输入192.168.1.1半天的还是空白 怀疑是浏览器的换了浏览器还是一样 以为是手动设置了IP看看本地连接是自动的啊 反正输入192.168.1.1半天弹不出那个登录对话框
浏览器

网友:
网卡驱动试过么 或者网线换一根

网友:
PING一下看看,清除所有浏览器历史数据,重启系统试试,设置固定I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