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老化,开机后屏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4-01-16):
台式机电源老化,开机后屏显示无信号!!!电源是2009年的老电源,经再三测试,显示不了!后来换了长城的电源,结果证明,电源老化供电不足引起主机开机显示无信号!这是在无检测卡的情况下,解决问题中一一排除的其中一个例子!!!

网友(点评):
这个发板卡维修板块更合适。

网友:
电不够带不动显卡供电? 应该是电源有问题 应该能修吧

确实可以拆开电源检查下

网友:
我也有两个那样的电源放角落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