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CPU后12V对地短路 是CPU槽坏了?

楼主(2014-01-16):
有下管击管了,就换了。经测12V对地为580左右,装上CPU后12V对地短路 为0,蜂呜
把PWM IC拆了, 上CPU测试 12V也为0.   是  槽子坏了吗?

网友:
那应该是有个上管坏了,应该也不为1 除非CPU坏了,或者你的表有问题

说的对,有些主板上CPU测试上下管对地阻值偏低是正常的。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换完还烧就一起把驱动芯片也换了,再烧就把主电源管理芯片也换掉,12V短路就这些东西

网友:
不能装CPU测短路  拆下CPU测才是正确的

网友:
楼主  你不怕把CPU烧了    要先测量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装上CPU阻值会偏低很多。是CPU将二极体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