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不跑马,显示掉电维修

楼主(2014-01-16):
LA-6755P集显二修进水机,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机不跑马就是因为没有上小电池造成的。可是显示马上掉电了,搜索了论坛都没找到想要的答案。还是靠自己查电路吧!先从开关JPWRB1开始查吧!7脚ON/OFFBTN#只有0.4v肯定不正常,(运气好一找就找到了)ON/OFFBTN#经过D22 2脚R779 100K+3VALW上拉给的3V。R779电阻被腐蚀断线,接好后故障修复。

网友A:
表示有点乱  没看懂

网友:
好像是按键的电压没拉高,导致显示就掉电

网友:
二修的比较蛋疼

网友:
楼主运气好呀  一下就差到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搞起来就是麻烦

网友:
一修哥修东西没注意观察!

网友:
联想的机器都不好修啊

网友:
传图片=就给你分

网友:
进水机容易断线,楼主修的还算顺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示有点乱  没看懂

图片不知道怎么上传,总是提示无法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