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1-16):
有时用着用着就掉,有时刚显示就掉电,散热弄了还是一样···········

测各电压发现掉电前图中的电感只有0.4V,然后两秒后掉电,重新开机电压又有1.05V!!!把图中的电容换了(之前是220UF的那种固态电容),测试部掉了,嘿嘿,心里那个乐啊·········
装起来测试半个小时后又掉电了······
测此电压在掉电前还是会掉到0.4V,开信号正常,因为没有这个供电芯片,先把它上下管换了,测试了一两个小时,不掉了!!!

装机,测试两天,OK············就给客户拿走了,到现在半个月了,应该没事了哈!!

网友:
换个铜管试一试

散热是没问题的!

网友:
掉电也可能是CPU 供电不稳定导致的

这板子没有NEC啦!!!
与CPU座相连的NEC大电容不良也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
没怎么明白 楼主是滤波电容 不良?

网友(点评):
刚开始怀疑,换了不行啊,应该是下管的问题,我把两个管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还好没走多少弯路

网友(点评):
只能说运气好,刚好量到它0.4V,不然就得麻烦了!

网友:
换了上下管和滤波电容,应该是下管和滤波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下管有问题引起的吧

网友:
手上正有一台这样问题的,难道和楼主的一样。马上试试看

网友(点评):
咳,应该没那么巧吧,这又不是通病!

网友:
应该是上下管性能不良

网友:
这1.05v 是给什么供电的?0.4v 还能工作正常一下?

网友(点评):
给桥供电,0.4肯定不能工作啦,一变0.4一秒后就掉电了!

网友:
没修过这样的   一般都是没有  或者直接掉没

网友:
不定时掉电 有可能是 CPU 供电芯片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上下管不良导致的么

网友:
修好了..不错哈..之前我也修过这样的机器..不过是别人动过的..就不知道别人拆了些什么东西..半天找不到..最后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涉,现在笔记本供电虚焊的也多喽。

网友:
Should be under the possession of it causing problems

网友:
上管导通不好,一起换最好。这样也很好,反正保修一个月,到时再说

网友(2014-07-10):
我的开机显示LOGO就掉电,按照你的方法没有搞定。继续查了。

网友(2018-03-07):
看到你这个0.4V电压,我立刻想到了今天抓的G430掉电波,从1V左右掉电,但是不是掉到0V,看波形,类似0.4V左右,谢谢前辈的经验

网友:
应该是下管和滤波电容有问题 之前碰到过类似

网友(2019-12-12):
有一台一样的,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