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780-FB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4-01-16):
12V 5V没有,果断量300V大电容那里!结果万用表点上去之后秒通电。冷机之后再查电源还是不通电,又用万用表量300V,又是秒通,换了电容还是原来的样子,插电源大概等了十几分钟又通电了!

大致情况是刚开始指示灯不亮,量了下12V 5V那里没电压。然后就去量300V大电容那里,刚戳上去就亮了。我以为电容没固定虚焊,就加焊,结果加焊之后冷机再接电源,还是不通电。果断换大电容,和上面的情况一样,没法,换光耦那里的滤波电容,还是不行。估计就是电源芯片那里有点毛病。把旁边两个273的电阻换了,还是有点延迟通电,但是不那么严重了,基本20秒通电。可以交差了。但是其中的原理不明白,希望大神指点!

附图一张!

网友:
查下 30OV电容相连的驱动管工作情况

网友:
换下电源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  一般是50V 47UF 那个

网友:
电容不良,大电容换过就试试小电容

网友:
啥牌子啥型号用的啥电源芯片都没说,别人怎么给你说可能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
搞定出来吭一声

网友:
说得不够清楚,比如你是量300V的,量了有没有300V,变不变,有时后级有没12V.5V,等等......

网友:
主要看看升压电路啊,330v那里,桥式整流

网友:
换了电源芯片旁边的两个273电阻好了,因为没找到273电阻,用的是243的电阻,可能是因为和原来有点偏差所以还是有点延迟开机的样子,但是还可以忍受!

网友A:
直接换个高压板就行了,换个别电阻之类的不行,一个高压板仅几十元

网友:
说的模糊不清,看着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高压板就行了,换个别电阻之类的不行,一个高压板仅几十元

不是高压问题好么?是桥堆后面的电源芯片有问题,造成后面12v 5v不输出!

网友:
5V 12V电容全换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
这种机修过几百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