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硬盘指令线是什么用?

楼主(2014-01-16):
?谁知道硬盘指令线是什么?具体能干什么??

网友A:
修盘用的啊,不过要配专业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盘用的啊,不过要配专业的软件

指令线到底有什么作用?可以具体讲讲吗?

网友B:
连接在硬盘的跳线位置,用于传输数据,控制硬盘固件读写,给硬盘发布命令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接在硬盘的跳线位置,用于传输数据,控制硬盘固件读写,给硬盘发布命令等。

版主都出来告诉你了,好好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