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D525 电流上到0.25A一直不动,电压都有了

楼主(2014-01-16):
ACER D525电流按下开机键 后在0.25A处不动,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求思路。                  一开始是待机电流0.01A 但没有3/5V, 开机才出来,出来的3.3V只有2.9V, 5V只有4.5V,后来找一个51125A代换了51125后,3.3/5V 正常了,开机待机都有3.3V/5V,但3.3V实际为3.42V ,好像比实际的要大一点,5V是正常的。

网友:
换掉整合桥M10  试试

网友:
EC待机条件,南桥待机条件~~~

网友:
把整合桥换掉看看

网友:
0.25应该是那个电压的后面没出来

网友:
你说的3.42v算正常的,你可以测下内存上的电阻有没有波形

网友:
没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