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6):
联想B460不触发 换过EC 原来短路
不触发

网友:
查 3V 5V ,EC待机条件 南桥待机条件~~~~~

网友:
待机条件都要查的啊

网友:
你这说的太简陋了 换EC看条件没 找到图纸 一步一步查 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都查查 看看缺少条件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
先找找图纸,看看时序

网友:
BIOS 是通病 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