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影驰显卡风扇不转,看看这个管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4-01-16):
显卡风扇没有电压,看这管子有损坏的,看上面是写着2F H,不知道是什么管,可否用什么型号替换,谢谢了

网友A:
找个N管换   不行再换个P管

网友(点评):
你信不信它是场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个N管换   不行再换个P管

这样不会烧板子吗

网友:
随便找一个芝麻管换上试一下吧,或者直接把风扇接在12V上也可以呀

网友:
如果其它都正常,实在不行就所显卡风扇接主板上

网友:
还有看下控制脚是什么电压,来判断是什么管

网友:
不是NPN三极管  就是双二极管

网友C:
同上,再发个具体型号,让有此货的坛友看一下不就OK啦?

网友:
是N管还是P管拿万用表打下值就知道啦。或者也可以像楼上上上说的一样直接供电拉个电压就行。

网友:
如果显卡正常,就把风扇接在主板上。

网友:
换个702的管就可以了。换了就好了。要不直接接到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上,再发个具体型号,让有此货的坛友看一下不就OK啦?

我发了啊,上面写得是2F H

网友:
NPN或PNP吧。

网友:
把它拆了,直接接上12V不多好。还弄什么弄呀,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会烧板子吗

不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发了啊,上面写得是2F H

发在哪呀?说的是显卡具体型号

网友:
场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在哪呀?说的是显卡具体型号

哦哦哦,不好意思,我以为是场馆型号呢,显卡是影驰9800GT节能版的

网友:
随便在显卡上面找个12V电压,一头接地就OK了

网友:
这个上面标Q60,Q就是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