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 挡logo

楼主(2014-01-16):
RT 排除了外设。 看了论坛上的说是显卡问题多点。 顺便验证下 这个机器去了显卡芯片可以直接亮。现在还是挡logo
芯片
显卡
显卡问题

网友:
挡LOGO 要看USB 接口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先排除外设,一般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2014-07-10):
换一片显卡吧,应该可以

网友:
换cpu试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