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冠19LED显示器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4-01-16):
开机无背光,灯条不亮。此电源板有12V的输出。直接换一条通用灯条+12V小恒流板解决。我现在只要看到有12V的LED板基本都这么改。成本也不高。维修后基本无返修。以前的升压电路线切掉了的

网友:
恩,节省成本,减少返修

网友:
这是方便,但灯条加恒流板价比原来的高,

网友:
led的还没遇上一般都是换个、三极管、一个二极管搞定换灯还没换过

网友:
一般都是改高压便宜

网友(2014-11-17):
我还没有改过呀,以后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