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Thinkpad Z61M超级密码怎么解 找不到密码芯片

楼主(2014-01-16):
如题,联想Thinkpad Z61M超级密码怎么解 找不到密码芯片,求高手指教

网友:
别让帖子沉了,希望知道的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你是用什么东西解,用809f可以直接清除

网友A:
IBM高端机型密码芯片为PHILIPS(NXP)的PCA24S08,和早期机型所使用的ATMEL AT24RF08读写时序兼容,可以选择AT24RF08来读写PCA24S08。

       IBM除了这两个型号的密码芯片,还在T43/R52/T60/R60/X60/Z60/Z61等笔记本上,使用TQFP封装的TPM安全芯片,型号PC8394、AT8356908,

网友B:
是BIOS密码么,还是硬盘密码,如果是BIOS类型的密码那就刷下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M高端机型密码芯片为PHILIPS(NXP)的PCA24S08,和早期机型所使用的ATMEL AT24RF08读写时序兼容,可以选 ...

明天我找一下  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BIOS密码么,还是硬盘密码,如果是BIOS类型的密码那就刷下BIOS吧

刷过BIOS  还是有密码

网友:
买个密码芯片换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