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 6个画面

楼主(2014-01-16):
以为是显卡问题,结果是屏线问题。
显卡

网友:
这怎么会导致4个屏??

网友:
开始我也认为是显示卡,没想到是屏线

网友:
有点想不通 屏线导致的 分屏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有屏线导致这个问题的

网友:
做BGA之前一定要排除其他原因,避免少走弯路啊

网友:
不合逻辑!!

网友:
兄弟您外接显示器过嘛??一般遇到都要外接下的

网友:
标准的显卡问题,

网友:
换改良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
一般就显卡和屏线

网友:
这个问题没碰到过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开始修显卡修半天!!

网友:
没见过是屏线的,学习了!!

网友:
屏线会导致分屏?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哦,以后可以注意一下这方面了。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导致的 难得屏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