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风扇狂转

楼主(2014-01-16):
谁修过联想E40风扇狂转的问题   网上有说bios的事

网友:
这个机器 散热器容易出问题,风扇逛转刷BIOS应该解决

网友:
BIOS是最有可能的,曾经给E40刷BIOS也要多刷几个才能碰到稍微正常点的情况,但是风扇会狂转。

网友:
换了南桥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
就是BIOS问题,刷吧

网友:
换过南桥的机器会是这样子的,还有散热铜管坏了也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恢复默认设置试试

网友:
找一个能用的BIOS一般刷上就能好的

网友:
这个机子风扇 也是容易坏的

网友:
摸下散热管边上是不是很烫不烫的话就换个散热管 80块左右

网友:
刷个南桥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