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HZ281液晶显示器发白故障求教

楼主(2014-01-16):
自用显示器瀚视奇27.5寸HZ281,买来的时候就有问题,就是显示器开关机状态无法保存,就是关闭显示器后拔掉电源线再插上后,显示器自动开亮。(正常的显示器应该是开着的时候如果拔掉电源线再插上应该是开着的,关着的时候拔掉电源线再插上应该还是关着的)

因为怕麻烦一直就没有去售后(现在已经过了保修期),一直都是拔插头使用,从来不关开关。

某日因特殊情况,插座插头通电,关了显示器开关。

第二天早上,开显示器开关后,刚开时是有些地方偏黑有些地方偏白很朦胧,然后图像慢慢变亮后,最后状态固定成左侧屏幕发白,右侧正常,从颜色正常那侧慢慢地非常自然地逐渐过渡到不正常的那侧,拖影也是越往左越严重,越往右越正常。

请问这个情况是液晶面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刚修好,客户拿走还不到一个星期

网友:
请问您说的驱动板是指和液晶屏相连的逻辑板(屏驱动板),还是上面有很多插头接口的主板?我拆了以后发现除了电源板外,有两块板,淘宝上在卖的,和屏连的叫逻辑板,另一块叫主板或驱动板

网友:
逻辑板坏了。。。。。。。。。。。

网友:
同意5楼观点,有可能是逻辑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