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酷冷RS-500-PCAP-A3 维修

楼主(2014-01-16):
电源有UC3843以及场效应管组成开关电路,另外有个TNY277PN 。低压部分由WT7527 LM339 集成电路构成,目前状态是不启动,整流有300V电压,PS-ON有5V电压。
关闭220V电压后300V直流电压下降缓慢。 不知道怎么维修了,望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TNY277PN是待机电源模块,WT7527负责启动和保护检测保护,短接绿黑线不启查3842的7脚有没有得到15V的启动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NY277PN是待机电源模块,WT7527负责启动和保护检测保护,短接绿黑线不启查3842的7脚有没有得到15V的启动电 ...

3843 7脚只有3V电压 ,但是其他各脚都没有检测到电压,检测场效应管是好的(其实也更换好的场效应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43 7脚只有3V电压 ,但是其他各脚都没有检测到电压,检测场效应管是好的(其实也更换好的场效应管了 ...

3V肯定 是不能启动了,你查了PDF就知道了, 3842的启动电压阀值是12V,低于这个值它就会关闭输出了,检查启动电路吧,光耦和三极管都有很大嫌疑。

网友:
         先检修+5VSB辅助电源单元,保证+5VSB两组输出电压正常后,再检查其它部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激电路  3843是震荡器,查查启动条件够了吗?不够就继续找外围电路~

网友:
经检查 PW-ON  5V 正常,先求WT7527 的工作原理及启动参数,另外 此电源应该是由WT7527的第三脚通过光耦后给3743的第2脚达到启动电源的,但是3843的第7脚只有3.2V左右(经查资料3843的第7脚需要8.6V才能使他启震。但是外围电路都没有损坏,估计还是在WT7527上,目前没有此芯片,要等过年才能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