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E42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1-16):
确实是一点办法没有了,接一台E420换液晶屏,顾客说以前使用过程中有时候掉电。我以为就是脏了清理下就完,随口答应修好。屏换好了,清理一下,使用没事就装回,取机带走,隔几天回,故障未修复,依然掉电。具体现象为开机二三十分钟准时掉电,重新开机仍然能开。鲁大师测试无果,系统供电D95280换无果,BIOS 刷无果,CPU供电加电容无果。。。。。机器很新··· 无从下手·盼回复···

网友(2014-07-24):
    是不是显卡坏了、、、   那个3.5v的芯片很喜欢坏的哟

网友:
看看温度无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