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进奶 简单维修。

楼主(2014-01-16):
今天接了个g460进奶机,洗了三遍才清理干净。烘干后目测r89电阻已烧坏,测量无穷大了找个47K电阻换上后 上电测试电流0.001 无待机 ,测b+ 有电 但无3v 5v,测isl6237 的vin脚有19v ,4脚 en_ldo 无电压,顺着4脚往前查电路发现vs供电烧断,直接飞线。再测 待机电流0.01正常了 ,3V 5v 出来了上电触发 电流上到1.4不动了 不显示。测各项供电都正常,果断刷了个bios,上电开机显示了 进系统测试键盘竟然还能用 ,装机完活。

网友:
很多进水或者摔过的BLOS都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
这机器进液一般4个步骤就搞定了,经常修这机器

网友A:
你的头像怎么那么像我的背面了呢

网友:
嗯  楼主还是比较利索的

网友:
进奶为什么会坏bios?

网友:
bios好爱坏,楼主修的太精彩了。

网友B:
进水的机器一般BIOS都容易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头像怎么那么像我的背面了呢

哇,缘分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可乎。

网友:
额我到时感觉进水的机子应该BIOS不会坏啊!

网友:
进了水会导致BIOS出问题,还真没遇过,学习了

网友:
现在修板子  基本先刷BIOS了 刷刷更健康  呵呵

网友:
DELL 1440也遇到几台进水的掉了BIOS

网友:
是啊,一般不亮基本先小哄下显卡,倒是没想先刷BIOS,学习了

网友:
这个BIOS还真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4-11-13):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机器一般BIOS都容易丢失

进水为什么BIOS容易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