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进桌面报驱动器未就绪

楼主(2014-01-16):
电脑开机进桌面报驱动器未就绪,装过系统后出现的这问题:windows-驱动器未就绪 Exception processing message c00000a3 parameters 764ebf 7c 4 764ebf7c,点击了取消,重试,继续,中任意一个选项,一会儿又弹出这窗口了,这到底是哪点的情况,请懂滴老大赐教下哈,网上我查了下都说是软驱报错,可我弄了也不行。。。?

网友A:
把外界设备都去除,排除主板的故障先,逐一上外接设备,看下是否有设备的驱动有问题,再就是安装主板厂家的原厂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外界设备都去除,排除主板的故障先,逐一上外接设备,看下是否有设备的驱动有问题,再就是安装主板厂家的原厂 ...

这主要是驱动问题吗

网友A:
你的这个有问题的驱动器是在安装系统前就有还是之后装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有问题的驱动器是在安装系统前就有还是之后装上去的

装过系统后有

网友:
看看事件查看器,系统里警告和错误的信息有没有蛛丝马迹

网友:
进BOIS把软驱关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