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修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LM200WD1发现上面有很多奇怪的电阻标识?

楼主(2014-01-16):
85A     01C   等等,请哪位师傅知道的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
好像是电容啊。。。。

网友:
网上有这方面的标识介绍,自己找一下。

网友A(2014-02-18):
这是精密电阻   网上百度下精密电阻 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精密电阻   网上百度下精密电阻 表

不是精密电阻,是电阻另一种表示电阻值大小的方法。

网友:
高手详细说下嘛

网友:
百度下精密电阻表,就可以找到对应的阻值了。

网友:
是不是有些是电感的.

网友:
精密电阻,下载一个精密电阻表慢慢查吧

网友:
我这有块联想 DAC-12M030的一体板没发现楼主说的标识

网友(2014-06-11):
85A  750欧   01C   10K     。

网友:
这个是精密电阻,下一个对照表就能知道了

网友(2014-12-19):
下载相关资料,对照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