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加电不显

楼主(2014-01-16):
G460加电不显示,各个电压都有,就是不跑码,应该怎么修呢》?求思路

网友:
给出的条件不足,无法答复

网友:
简单点,先换下CPU再吹下桥再刷下BLOS,如果以上行动还未解决问题,报价客户,换板。。。。

网友:
电流能上1A就干显卡吧  ,但是最好测下CPU_RST(CPU复位电压)   测点看图纸

网友:
电流跑多少

网友(2014-11-22):
我有换了南桥之后不显示,也就是不跑码,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
供电正常 了,接着查时钟,复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