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70-SG45 V2 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4-01-16):
小弟今遇到MSI 870-SG45 V2主板,原本是KB_MS接口无供电,判断出是一个有8只脚的小IC坏了,应该是转电压的一个IC,请问哪位大侠知道这个IC是什么型号的?我直接从USB接口接了个5V电压过去,键盘还是不能用,是不是一定要装上这个IC才行?  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io坏也会导致键鼠无法使用

网友:
直接飞5V电压过去是没有用的,如果是IC损坏飞线的话,电压会被直接拉低掉的。

网友:
V星有一个8脚是小芯片,查图纸看一下把,貌似淘上面没卖,论坛很多人说可以一脚飞到他的7.8脚。我没飞过,都是换的!V星板子上面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