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屏改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4-01-16):
有一上闲置的12.1老屏想改个显示器试机用,接口跟现在的不一样,从左到右:HSYNC VSYNC DTMG IR0
IR1 IR2 IR3 IR4 IR5 IG0 IG1 IG2 IG3 IG4 IG5 IB0 IB1 IB2 IB3 IB4 IB5,这种屏没改过,谁知道要用什么的板改??

网友:
去淘宝上买吧 老便宜了

网友:
这是要看接口,意思是:单6,双6;单8,双8,这样的接口好改,老的TTL接口就难了。现在都是LVDS接口多。

网友:
20针的,好改,淘宝上去买板吧,现在好便宜

网友:
查一下屏的资料,现在淘宝上各种通用很多的,LVDS,TTL,RSDS,TCON的都有的,自己去淘一下

网友:
淘宝有转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