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D不认声卡

楼主(2014-01-16):
一台海尔T68D开机进系统正常。就是没声音。检测不来声卡 。芯片上ALC663的。各位有没有休过这机器的给点经验来。迷茫了

网友:
换下功放芯片。。。。。。。。。。。。。。。。

网友:
试试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机器修好了。声卡芯片和功放芯片都换过·声卡供电正常。。。。又过了一夜今天早上来想着应该是MCP87整合桥问题。果断上BGA,嘿嘿试机竟然发现新硬件来。上驱动OK..。。。。。。。。。。。。。希望以后遇见这样问题的朋友可以有个借鉴。

网友:
经证实 ALC663芯片可以用ALC883芯片完全代换

网友:
jityr7315jityr7315jityr7315jityr7315jityr7315jityr7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