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0.015掉电

楼主(2014-01-16):
待机0.007 3v 5v正常 。。触发后电流0.015a 只亮指示灯 。。所有电压都没开启 ,,3秒后掉电到待机状态。。求维修思路 附上EC的图片 谢谢
掉电

网友A:
主板进液没,

网友:
102脚 ECON 待机就有3.3v 正常么 。按开关此电压无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进液没,
没有进液 也无修过

网友:
PBTN Out在开机的瞬间有3.3v 到3.0V的跳动 。。。求思路 啊

网友:
已解决 检测到南桥无SLP_S3# slp_s5# 给EC ,,南桥RTC不正常,,换bios电池 正常亮。。。哎 折腾了一圈。。。。

网友:
不会吧,这个机器电池没有电会掉嘛,要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