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图纸VCC1R8M转换成VCC1R5M电路具体分析

楼主(2014-01-16):
1、VINT16过二极管经R486和R489分压得到9.524V导通Q76,VCC1R8M通过Q76后为C641充电,同时加到VR4的VIN脚。
2、查看VR4内部图,VCC1R8M经VIN脚进入VR4,在内部经两电阻分压给-极分得一个电压,此电压肯定小于+极的恒定电压1.22V。
3、内部为运放器,+大于-推挽输出高电平导通内部三极管,VOUT脚就可以输出高电平,此高电平加到Q74的B极使Q74工作在半导通状态(相当于一个电阻)。
4、此时Q74和R489并联,总电阻变小,那么Q76的G极电压就变小,使Q76也变成了半导通状态,VCC1R8M过Q76后就会降压成VCC1R5M。
5、内部运放器的-极和COMP脚相连,所以如果有突然变大电压,这个突然变大的电压进入VR4通过COMP脚输出到电容C638上,突变的电压通过C638加到Q74的B极,使Q74导通得大点,从而拉低突然变大的电压。
我文化不高,学笔记本电脑维修也不久,所以分析得也不一定对,如有错误请高手指正。

网友A:
  我觉得Q76的G极电压变小 并不是Q74和R489并联,总电阻变小的结果,而是VR4第5脚vout输出电压经过R490和R330分压决定的, 当然VR4第5脚vout输出 也受控于VIN ,其实也是和Q76导通强度有密切关系,VR4控制Q74 Q74控制Q76  Q76又控制VR4   工作到最佳状态会平稳输出VCC1R5M,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这里Q76的G极电压大小应该也取决于Q74 2脚电压导通程度大小

网友:
分析的很好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Q76的G极电压变小 并不是Q74和R489并联,总电阻变小的结果,而是VR4第5脚vout输出电 ...

谢谢提出不同看法。但我觉得,VOUT电压过去R490和R330是不存在分压的,除非Q74的B极有电压往回流才会分压。

网友:
电路正常工作时,Q74一定不能是完全导通,不然就是短路。也不能完全关闭,不然分得的电压为9.524V会完全导通Q76,所以它要处于半开状态。这个半开状态是受控于VR4的VOUT脚发出的电压。它处于半开状态时,VINT16经过R486再经过(R489和Q74的并联)接地,分得一个电压,此时的电压不能让Q76完全导通。如果不是R489和Q74并联总电阻变小,才会使得Q76的G极电压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