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案例

楼主(2014-01-16):
IBM电脑
1.T20如果是开机屏暗的话,90%是高压条的供电没了,也就是屏线坏了。
2.R32如果是开机不认光驱的话,多数为南桥空焊了。
3.T30如果是网卡不好用的话,那就是网卡芯片坏了。
4.A30/31如果是开机花屏的话,也多数是显卡BGA空焊了。
5.IBM T20 T21 T22 T23四款机器都为低配机,有着一样的通病,CPU供电芯片(ADP3421和ADP3410)易坏,换的时候一般换一对。
6.IBM T40 T41 T42三款机器,显卡(7500,32M)易虚焊,三款本外观一样时,主板可以互换。故障现象,1花屏但外接正常。2进系统后当机或者很慢。3加电不开机。
7.IBM X31 开机不自检,北桥旁边那个NEC的滤波电容换个稍大点儿,就OK了。
8.联想SL300 SL400 SL500 开机暗屏,多为主板上屏线接口附近的一个保险开路和一个无极性电容短路所致,更换即可。
9.联想昭阳E370和天逸100主板等主要部件相同,可互换,这两款本容易花屏,问题为屏线松动,重新拔插后用纸胶带粘紧可解决,但是返修率高,根本解决方法为更换一条新的屏线。
10.联想旭日125屏轴易坏。
11.联想Idea Pad Y430本本的屏易坏(141WLED),还有这款本的电池也容易出问题
  12、东芝花屏、蓝屏,东芝M200,M300 CPU下面的NEC大电容问题,更换为6个330就可以了。
  13、DELL 1420 都是短路 都是C113电容坏了 就在网卡附近,开机不显示、花屏、开机报警、99%是显卡问题,
  14、DELL D510\D600等机电池能用,外接电源不能用,是那个FL2靠那个电源头旁边的电感,
  15、ASUS AJ8笔记本连续遇到几台开机不显示的机器.都是因为南桥烧坏引起,
  16、COMPAQ CQ40 其中的一个通病故障:能开机,但键盘灯不停地亮,没显示,电流能上到1.多.解决方法:把内存,电池都拆下,开机键按几下,再装上就没事了,如果是AMD芯片组就是北桥问题,intel芯片组是显卡问题,
  17、IBM X31,故障:按开机键电源触发,指示灯状态工作正常,故障代码卡显示00,这种一般都是X31通病,要不就是MAX1845坏,无1.2V电压产生,要不就是MAX1845边上那个C683电容坏或性能不良.
  18、IBM R61I系列的机子,出现开机掉电的,在掉电后3.3V和5V.1.5V都还有,1.8V没有了.发现多数是显卡后面的电容有短路现象,主要看有没有烧黑。
  19、ASUS Z9100图纸.此机不触发有通病换C225,
  20、联想Y300 北桥发烫 给内存供电的MAX1715边上F1保险损坏,
  21、联想E200 开机死机,多为BIOS刷坏引起的,
  22、联想125开机画面死机,大多时南桥虚焊,
  23、HP DV2000不充电,查充电芯片MAX8725E工作条件,发现10脚无高电平,查电路得知为IO控制,更换IO,OK.
  24、ACER 4710此款机器会有无待机电流,机器不能触发的通病,故障现象是3V和5V待机电压无法发出,这款机器用的是MAX8744的电源IC,量测8744的工作条件,一般VIN正常,但LDO5的线性电压无法输出,换8744没用作用,将8744的LDO5的负载断开,LDO5可以正常输出,这说明8744是正常的。多数情况下是由于EC短路导致LDO5电压不正常,更换WPC8763LDG就可以解决问题。
  25、 ASUS AMD机器ASUS使用AMD CPU的机器,会有掉电的通病,这个通病是由于ASUS主板的BIOS设计引发的,ASUS的BIOS,在自检过程中,如果那一项没有检测过去,机器就会自动掉电源,进入保护状态。一般常见的是CPU座空焊,或是内存检测不过,CPU座空焊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遇到这种掉电的情况,可以先加焊一下CPU座。
  26、ASUS A3N A3L这款机型的通病是不能触发,待机的3V和5V电压都有,待机电流也无问题,开关上也有电压,在按下开关时可以正常拉低,但就是不能触发。这个情况多数都是RTC电路不正常,量测RTCVBIAS电压偏低,找到RTCVBIAS电路上的贴片电容更换就可以了。[2]故障现象:IBM笔记本T2X系列出现暗屏
解决:更换高压板或者灯管
故障现象:IBM笔记本T2X内存槽容易虚
解决:加焊内存槽
故障现象:IBM笔记本T40/41机器通病出现蓝屏或者花屏死机现象
解决:加焊显卡或者更换.
暗屏更换换屏线,一般T22的屏线爱有断线的,就是主板接口的第八脚,和高压条的倒第三脚,爱断线。
IBM笔记本T40出现花屏显卡问题
IBM笔记本通病T23笔记本电脑主板北桥旁边的电感虚焊导致CPU无供电.
故障加电不开机 做显卡BGA
华硕系列
1.ADP3205 QFN封装芯片空焊类问题:联想旭日150、T40等CPU供电电路用ADP3205的,无VCORE或无PG或开机不稳定,加焊ADP3205 OK。
2.东芝M系列。不显示、掉电、蓝屏、当机,NEC大电容问题,更换OK。
3.ASUS A3000 开机不稳定或掉电。键盘下面的连接触控板的排线问题,排线是用的导电银漆,使用时间就了会存在接触不好,或导电,引起上述现象,用橡皮擦擦下,或用镊子挑下。
4.ASUS W3000 不通电,开关线问题,刮排线接口OK。
5.ASUS A8T 不显示、掉电。北桥空焊。
6.ASUS Z9100 A3L A3N 不触发,MINIPCI槽附近的C225损坏,为0.047UF/10V。

网友:
都是老机器

网友:
只有CQ40还稍微旧得不那么“过分”一点,不过那个机器真有这么容易就行了吗,多数都要搞北桥才可以的,呵呵,

网友:
机器太老了,精神可嘉呵呵

网友:
目前老机子还有点修

网友:
这都是很早以前的通病了啊

网友:
这些淘汰机  修了也不赚钱了

网友(2019-03-10):
老机子现在都修不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