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5KPL SE独显大板,上电池不触发,不上电池一切正常!!

楼主(2014-01-16):
             求助:华硕P5KPL SE独显大板,上电池不触发,不上电池一切正常!!
             客户嫌每次都要调整时间,挺麻烦的,请我帮忙修理,我找了一张点位图看了一下,触发开关后,连到一个822排阻后到达IO,考虑到822排阻易坏,更换后,触发后不跑马,装上电池也可以触发,但是也不跑马(PCI A15脚无电压,B16有1.6V)。又重新换上原来的822排阻,见鬼了,症状恢复原样。庆幸没把这个822排阻丢了。然后又换了一个822排阻,结果还是上电不跑码。不跑码的时候,测内存供电,总线供电,南桥供电,CPU供电等都是正常的。根据时序,PLTRST由南桥发出,一路到北桥,一路到IO。IO收到后,应该发出PCI_RST和IDE_RST等,但实测这些复位信号电压为0。下边想换IO试一下,但又不想费事,因为用原来的822排阻,可以开机进系统,啥问题都没有,会不会是IO的VBAT内部电路损坏导致的拟?》???》》?》》》《由于天色已晚,明天再研究一下,如果已经有研究出来的前辈请公布答案,省的我修的艰苦啊!

网友:
电池到IO的VBAT电压正常,双2极管工作正常

网友:
电池短路了?太难了吧?

网友:
查跳帽是否正常,南桥坏的机率大

网友:
测一下电接口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A:
上次修到一个装电池不触发的,是RSMRST#的上拉882排阻坏

RSMRST#的上拉882排阻应该是连接到南桥的,有些主板 RTC电路出现故障也会造成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到一个装电池不触发的,是RSMRST#的上拉882排阻坏

我换的IO下边的排阻就是你说的这个,但是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