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杂牌G31复位偏低一例

楼主(2014-01-16):
主板型号:中凌 ATC G31
故障现象:看到诊断卡上复位灯常亮,判断为无复位
先量供电 内存供电1.8V正常,可以在内存的卡口位置量到
桥1.5V正常
北桥供电1.3V正常
总线供电1.2V正常
CPU供电正常
供电量完量时钟了,量PCI-E槽的A13、A14脚0.4V左右正常
接着量PCI-E的复位,在A11脚只量到1.8V的电压,正常是3.3V
再量PCI槽的A15脚 PCIRST#同样只有1.9V,正常是3.3V
量IDERST#只有2.7V,这个点可以在IDE的1脚是到,正常是5V或3.3V
量完这么多点复到一个结论,全板复位电压偏低,这种复位偏低的刷BIOS、换IO,补CPU与北桥的AD线都修好过,先来简单的查断线
目测板背有划痕,用刀子刮开PCB发现了好几处断线
拿出吸锡线上锡补线
补好后的效果
拿出法宝灯座测试全亮,代表CPU与北桥间的AD线正常
再上电已经代码跑完
亮机
结论:CPU与北桥的AD线断线,造成全板复位偏低。

网友A:
版主每次发的维修帖子都是那么的经典,真的很细心,这么细微的断线都能发现,佩服!断线居然会电压偏低,为什么不是0V呢?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这个要看断线严重程度来判断的,要是芯片部分引脚进水腐蚀开路与焊盘之间断线,也会出现没有电压的。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3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真详细,焊功................. 佩服!

网友:
   真不错  比我厉害多了  我修台板太烂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CPU与北桥的AD线断线一般上假负载测量阻值也可以判断的,这个断线应该也会影响CPURST#信号的工作。

网友:
焊工比我。靠谱多了

neco -5 严禁灌水

网友:
你的发宝是那个型号?介绍我买一个啦!

网友B:
那怎么会不复位呢。

网友:
真清楚啊!

网友:
楼主你的法宝是DIY的还是买现成的,感觉很神秘啊

网友:
看着版主说的挺简单的啊,真到自己手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啊,厉害啊

网友:
教科书般的发帖!

网友:
我向你学习的另一点。你把诊断卡,逮来栓起,它想跑也不行。

网友C:
楼主怎么想起来看背面的啊  要是我肯定想不起来 去看主板的背面

网友:
大神,确实技术好

网友:
相当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带灯假负载   某宝满地都有· ~~比打阻卡方便很多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顺序有加,应该是个高手。

网友(2015-08-14):
引用 网友A:
版主每次发的维修帖子都是那么的经典,真的很细心,这么细微的断线都能发现,佩服!断线居然会电压偏低,为 ...

主板断线两端会产生接触电阻,所以这里电压不是OV,其这里打IDE本身1脚打二极管体压降值应该是比正常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想起来看背面的啊  要是我肯定想不起来 去看主板的背面

根据维修经验,主板信号线一般都是背面分布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会不复位呢。

你没有看清楚帖子,这里的不复位是CPU与北桥的AD线断线引起,即这里主板复位针电压也是偏低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版主每次发的维修帖子都是那么的经典,真的很细心,这么细微的断线都能发现,佩服!断线居然会电压偏低,为 ...

这个0V不是PCI-E,PCI,IDE地方的复位,现在这块板只是CPU到北桥的AD线出现了断线而已,所以不会是0V

网友:
设备齐全,基础知识扎实。

网友D:
版主,很久没见你发贴了,不鸣则以,一鸣惊人,分析得非常详细,精彩。希望多发些,让我们吸取多些营养。
想请教一下:打PCI-E的藕合电容的对地阻值,听说是判断北桥是否出现 断线,具体来说是不是判断CPU与北桥之间的AD线出现断线呢?如果是的话,就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判断了:一是用灯座  二是打PCI-E的藕合电容的对地阻值。

网友:
灯座用着就是好,直接看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0V不是PCI-E,PCI,IDE地方的复位,现在这块板只是CPU到北桥的AD线出现了断线而已,所以不会是0V

这里测试CPURST信号应该为OV。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很久没见你发贴了,不鸣则以,一鸣惊人,分析得非常详细,精彩。希望多发些,让我们吸取多些营养。
...

打PCI-E的藕合电容的对地阻值应该是判断北桥虚焊损坏情况,其这里CPU与北桥的AD线断线,其测量CPU到北桥的AD线对地阻值应该会变为无穷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里测试CPURST信号应该为OV。

CPURST是北桥向CPU发出的,而北桥要发出这个指令,是不是一定要满足供电,时钟,还要就是上面所讨论的CPU与北桥之间通迅的AD线也不能出现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会不复位呢。

什么情况。。 。。。。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RST是北桥向CPU发出的,而北桥要发出这个指令,是不是一定要满足供电,时钟,还要就是上面所讨论的CPU ...

北桥工作条件满足后就会向CPU发出RST复位信号,其这里CPURST信号工作应该与PCIRST和IDERST产生也有一定联系。

网友:
这里PCIRST和IDERST信号产生应该是同步的,且CPURST产生还要北桥接收南桥发送的平台PLTRST#信号才行。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不懂哥出精品了

网友:
没有怎么试过AD线断的,好像断也正常复位,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