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14-01-16):
联想E46A,接上稳压电源后,就看到待机电流从0.000到0.004的跳变,此时测Vin电压4-5V左右,可是过了有20-30秒后,Vin供电就正常了,变成19V左右,待机电压3V和5V都有了,触发也正常了,机器显示!假如此时拔掉供电后再接上,也能正常触发。假如停留一会再接上,就可能得耽误一会,才能正常触发!请教高手,指点一下,是哪里可能有问题呢

网友:
正常不就行了?何必查这么仔细   应该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关键是客户不认可呀,最好还是能查到是什么原因让Vin电压在通电的开始造成过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