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使用全部正常,但是关机后自动重启,只能强制关闭

楼主(2014-01-16):
(无正文)

网友:
BIOS程序可能,IO损坏可能,网络唤醒可能

网友:
使用休眠试试

网友(2014-08-22):
先刷BIOS,再检测IO工作条件,再去掉网卡芯片。

网友:
看看bios设置,去掉网络等唤醒功能

网友:
这个情况也常见,多半是外置扩展造成的。如果你加了声卡或者网卡,请吧他拆下来测试下,如果主板本来的网卡或者声卡挂了,请把它焊下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