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分析

楼主(2014-01-16):
(图片)

网友:
1.5v 怎么得到的

网友:
你要知道这个1.5V那里产生的,如果之看现在这个图纸,那需要Q2不要导通就可以了。

网友:
CNTR-PCH 要为地。。之间不导通就会上啦至1.5V

网友:
1.5从别的地方来的。这里只是上拉。

网友:
我也觉得1.5V只不过是个上拉电压,如果想知道怎么来的 你可以再找别的地方啊!

网友:
  你想问什么都不说一声  怎么分析

网友:
继续在福昕里面搜  +1.5V  吧,这个+1.5V只是个上拉的电源。它是从别的地方出来的

网友:
饼哥都发话了   你还是好好查查图纸吧

网友:
找这个+1.5V的来源

网友:
转换电压,提供上拉

网友:
1.5v,公供点电压,你问我们怎么来的。。。。。。。。追啊

网友:
转换电压。。。。

网友:
感觉给一评论,好多问题都出来了

网友:
其实就是想知道这个Mos管  怎么工作的

网友A:
图纸不全不好说,应该是一个内存复位信号,G极是高电位,PCH发出,然后D-S导通电压被低至低电平,图示低电平有效,此时信号生效。

网友:
3脚 控制级 应该是高电平 要大于2脚1.2v  这里2脚是0v 导通了 那么就拉低了  1脚就变为0v ddr3 就被上拉   如果是低电压呢?、比如3脚是1v    2脚是0v   那么一脚是多少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全不好说,应该是一个内存复位信号,G极是高电位,PCH发出,然后D-S导通电压被低至低电平,图示低电 ...

如果g级 是低电平呢

网友:
我分析错了,这是内存复位信号应该有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低电平的话那Q2不具导能条件咯,那D极就会保持1.5V上拉高电位,而内存变了没复位就不能正常工作, ...

g如果 是低电平 s级 该是多少电压呢 ?、
   而且s级有电压吧??

网友:
3代内存的复位信号!

网友:
1.5V是上拉电压。外面过来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内存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