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姑娘的N5010时亮时不亮 急急急

楼主(2014-01-16):
早上一小姑娘拿来台N5010刚开机亮了   电流1.8 2.0左右   关掉再开 不亮了 电流1.5左右   再开几下都不亮   拆机后再开 又亮了   关掉再开又不亮   什么情况啊   内存什么的都试了   求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程序坏了,刷个程序

网友:
不亮的时候测试一下所有电压值看看,和亮的时候对比对比,可以考虑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看看,修好了分享一下哈楼主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看看

网友:
北桥容易坏

网友:
看下晶振是不是坏了

网友:
CMOS电池装上

网友:
显卡问题多

网友:
这机子显卡和北桥坏的多西

网友A:
AMD的   桥虚汗比较多`

N5010 INTEL的好吧 修没修过啊

网友:
感觉给一评论,好多问题都出来了。

网友:
感觉给一评论,好多问题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   桥虚汗比较多`

脑壳进水了,不知道就别瞎点评

网友:
换颗显卡 这个机器我上个星期修过一台  情况根你这个一模一样  过程很曲折 走了很多弯路  最后还是换显卡解决

网友:
北桥的问题,,加焊就会好的

网友:
大家都说北桥,不然就搞它试试呗!

网友:
虚汗了吧,显卡。。
哥,把“小姑娘的” 2个子去去掉好么

网友:
N 的都是因特平台的 。 楼上的别瞎说好吗 。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

网友:
把小姑娘改成小妹妹吧,这样好听。。

网友:
先写个BIOS试下吧。

网友B:
可以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个主板试试

你太强了,这都知道啊?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楼主,最后解决了没有?是不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这个本北桥虚焊的多,加焊北桥一般就会好。

网友:
你们让我上哪里找北桥去啊   INTER I3的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的话在做北桥!!!先易后难!

网友:
N 的显卡故障高   M的北桥故障高

网友:
修好分享一下看看楼上的谁说的对啊

网友:
啥芯片组的都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太强了,这都知道啊?

这是我的超必杀,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的超必杀,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说的很混乱,只说电流到多少不看跳变,也不知道过内存没有,只能建议他换主板了。

网友:
估计主板有虚焊吧

网友:
这个机子是桥片坏了,坏的现象是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我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北桥  显卡

网友:
INTEL的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多。

网友:
小姑娘好急啊,然后你就急了?
不要急啊,小伙子!

网友:
可能是显卡工作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楼主先把机子的显卡型号,北桥型号告诉我们啊。

网友:
发小姑娘的 照片 就告诉你 怎么弄~

网友:
压一压看看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N 的都是因特平台的 。 楼上的别瞎说好吗 。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是INTEL芯片组的,遇到的这个电流不显示的基本上都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
是不是显卡周围的 耦合电容??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都是显卡 楼主就不要犹豫了 干吧

网友:
显卡问题有木有、

网友:
刚修了两台都是加焊北桥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先外接一个显示器看下亮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