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殖显卡后自动触发,但不亮机

楼主(2014-01-17):
接到一台ASUS K52JU,I5 ATI独显,板号:K52JR_DC_BOARD REV 2.2      故障是开机无显,重殖显卡后自动触发,但不亮机,电流跑到0.6左右。找遍全网没有图纸,再刷BIOS,也不行,这么新的机一般来说电路是不经常坏的,只有一个显卡了,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网友A:
LZ说一下来的时候啥现象啊

网友:
能开机,但是不亮,电流走到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说一下来的时候啥现象啊

能开机,但不亮屏,电流走到0.6,后来再加焊一下,电话走到1.3,但是关掉后再开,电流只到0.53,就一直停在这里,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