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奇葩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4-01-17):
故障:电脑开机后,然后关机,再按开机键无效。电源指示灯长亮,光驱和硬盘指示灯不停地闪。要断电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开机。
   诊断卡代码:06

     维修思路:从内存入手,同时也判断是主板漏电引起。

首先说明,这个主板是可以开机的,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于是重新安装系统,故障一样。

      接着用诊断卡测试,代码为06,根据代码显示,拆下内存擦擦金手指,再用洗板水清洗下内存槽后,再开机关机,故障一样。于是换内存条装上,还是一样问题。于是排除了内存问题引起。于是拆开主板,仔细观察外观,并没有脱焊或芯片接触不良现象。此时,逐一加减或替换硬件,结果发现不是硬件问题。裸机之下,一切正常。

     但不知为什么,一装到机箱上,故障就会出现。开机上完网关机后,电源指示灯长亮,光驱和硬盘指示灯不停地闪。量电源的各个引脚,都能正常输出电压。于是排除了电源故障。 心里真是郁闷,焦点于是聚在主板上,以为是主板漏电,或是硬盘问题。但经过苦苦一番的检查,发现都没问题。最后把焦点集中在机箱上。把硬盘指示灯的线拔了,故障还是一样,按开机键无效,同样光驱的灯和电源的灯还是亮。接着又拔了电源指示灯的线,取掉光驱供电,晕,还是开不了机。

      于是,取下PW ON的开机连接线,量这两个针脚,一个接地,一个3.3V左右,正常,于是用镊子短接这两个脚,晕,能完美开机,再关机,重新用镊子短接,晕,一样能开机。问题出来了,原来是开机线坏了。重新换上一条,所有的故障解决。

       这种现象是第一次见,真是TMD奇葩啊,害我研究了好久呢。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  我会好好分析的

网友A:
我成精碰到过机箱按钮坏的,害我查了好长时间。

网友B:
那为什么关机会灯长亮呢?

网友C: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不过我一开始就怀疑开关按钮作弊了,见笑!

网友:
呵呵,遇到过复位键不复位的,结果电脑不开机,查了好长时间,最后一看复位键没弹起来,呵呵!

网友:
starting from the memory

网友D:
呵呵,更奇特的问题还有呢。

网友:
可以吧板子拆下来,试就不会遇到机箱开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成精碰到过机箱按钮坏的,害我查了好长时间。

是啊,晕,这个都害我查了快五天时间啊,真是要人命啊,所以说,有是做维修的要胆大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关机会灯长亮呢?

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啊,断开所有电源还会长亮一段时间再灭,我也想不通,后来就是开机线问题引起的啊,真是要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不过我一开始就怀疑开关按钮作弊了,见笑!

我是小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更奇特的问题还有呢。

给我们这些小白分享出来嘛,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成精碰到过机箱按钮坏的,害我查了好长时间。

哈哈,我碰到开关坏是掉电。。

网友:
开机键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