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控制芯片

楼主(2014-01-17):
一个PWM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有几个 芯片开启和PWM开启分不清楚 最好能详细说说 谢谢

网友:
这2个开启要具体看芯片的PDF才行

网友:
EN ,VCC,FB,BOOT这些是最基本的

网友A:
   详细讲解,脚位名称每个芯片不同,我只写中文吧。工作条件分为三大类:1、供电条件(主供电、线性电压开启、PWM电压开启、线性电压、芯片内部PWM的供电电压、参考电压);2、参数类工作条件(输出电压设置、电流极限设置、振荡频率设置);3、PWM部分的工作条件(自举升压、上管驱动、下管驱动、相位检测)
  你说不知道芯片开启和PWM开启,你所指的是不是线性电压的开启和PWM电压的开启。一个是开启出线性电压的通常名称叫SHDN#,PWM电压开启信号通常名称叫EN或ON。有的芯片没有线性输出的,SHDN#也会是PWM开启。

网友:
供电,开启,激放,有了这三样最起码电压瞬间是能出来的,出的对不对那就不好说了,用示波器是能测到瞬间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详细讲解,脚位名称每个芯片不同,我只写中文吧。工作条件分为三大类:1、供电条件(主供电、线性电压开 ...

谢谢很详细 但是 哪个是这个芯片工作的开启呢

网友:
要看芯片PD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很详细 但是 哪个是这个芯片工作的开启呢

先有性线开启,再有PWM电路的开启。这两个开启共同作为芯片工作的开启呀。如果没有性线输出的芯片,那么PWM电路的开启就可以认为是芯片的开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有性线开启,再有PWM电路的开启。这两个开启共同作为芯片工作的开启呀。如果没有性线输出的芯片,那么P ...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DATA SHEET? 要是能看懂 我还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