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P67A1 触发马上掉电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01-17):
   各位师傅,昨天收到一富士康 N15235  P67A1的板子,触发 风扇转一下马上又停止,心想可能有短路,把4PIN拔掉,还是一样,CPU和内存都拔掉,只剩光板,还是一样,开始测各个供电的阻值,未发现短路,  此板为独桥,32.768晶振  0.16和0.38   CMOS电路正常,PCIa14有3.3V  USB阻值正常,24PIN各阻值也正常,未找到此板凳图纸,求师傅们指点一下经验,谢谢····· BIOS也刷过了

网友A:
掉电如果没有短路,那就是缺电压,

网友: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
富士康专用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电如果没有短路,那就是缺电压,

开机瞬间测量  内存供电正常   IO    桥都有供电,CPU上管G无电压,D12V   是不是么有驱动G的电压,还是不现在还不该出来····

网友C:
把BIOS芯片取下来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BIOS芯片取下来再看看

BIOS取下来,也会马上掉电  但是又会触发 然后又掉电    又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瞬间测量  内存供电正常   IO    桥都有供电,CPU上管G无电压,D12V   是不是么有驱动G的电压,还是 ...

CPU上管G级没有电压,可以取掉本身上电测量下供电管理IC驱动端的电压情况,要是没有的话,就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还是供电方面的问题吧,好了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