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dsc-t900 底板烧了有救吗

楼主(2014-01-17):
因换触摸屏,机忘记拆电池,装回外壳铁盖,导致短路,听到卜一声,底板看不到有烧黑的零件,有救吗

请各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东西有图纸吗

网友:
太大意了。。

网友:
这板子不得便宜哟。

网友:
这个东西不懂    期待高手

网友:
平板不好弄

网友:
这个有图纸吗

网友:
多为保险断了....有个F字样的元件...

网友:
有没有救这一试不就知道了吗?你是修理东西的不?看看还嫩不能开机啊,如果不能测测零件有短路了,烧毁保险是很正常的就怕还有别的东西烧了万用表测测咯

网友(2014-02-28):
短路多半电池会自动保护,再测测主板看看有短路的地方没?再测测主板哥各保险和0欧电阻或能目测的低阻值电阻否正常,后在通电碰碰运气吧。。。祝君好运

网友:
你有事了   估计你装铁壳时碰到大电容   运气好  就烧个保险   运气坏  主板就挂了   这东西 好像只有厂家维修点有图纸